高手看一下这两种脉冲采集电路~

楼主(2008-01-15):
  两个开关打到上面的时候,用来测量干簧管的通断,干簧管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信号~
  两个开关打到下面的时候,用来测量有电压的脉冲,用了比较器做~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看看有么有问题~?

网友:
貌似可行

等下回去用软件跑跑!

天冷死了,还在加班...命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