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特的降压电路,无稳压管,高手进来(有图)

楼主(2008-01-16):
这个设计怎么看都不成立的电路,居然输出是4.5V左右的电压
阻容降压应该有电容和稳压管,可是这里却没有,请高手来分析。

楼主:
解释一下

说明以下,左边的红线输入220V交流电源,在滤波电容后面的负载就只是两个集成电路的电源引脚。
高手讲解其中道理。

网友A:
你如何知道是稳压的??

网友B:
回 xwj

怒伤肝,慎之慎之。

网友C:
这种电路也太危险啦

网友D:
只是个简单的降压整流电路,谈不上啥稳压

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网友E:
还差一个稳压二极管.

要不,来一个浪涌,后面就完了.

网友F:
两电阻分压

网友G:
觉得是整形后电阻分压。

网友H:
这是什么产品上的板子呀?

告诉我吧,防止一不小心买到它

楼主:
危险的电路

整流以后,三个并联的电阻(150K//3)和负载(阻抗)正好分压到5V左右,此电源不稳压,不隔离,电路带电,伤人一次!由于负载集成电路电压宽泛,在4.2V-18V之间,并且电路工作要求不高,所以,此电路工作还算勉强。
此电路应该是有一定电子基础的邪派人物制作。

网友I:
ls有意思!呵呵

真是省钱省到家了。

网友J:
要杜绝

我们不能再做这样的产品了,钱不能这么省!!

网友K:
这电路要与固定负载配合使用.

可能是根据负载电流大小确定的分压电阻大小.
本质上,这个个非常不合理的设计.

网友L:
我也见过不少这样的电路

我们单位楼里的声控灯里就是这么做的,连三个电阻都没用,就一个,还是个四分之一W的.修它的时候还佩服了好久呢.

网友M:
现在好多声控灯老坏,估计就是这类垃圾产品的功劳了

网友N:
楼主拆的是哪家的产品?

可真不敢买了,难怪老X要发飙

网友O(2008-02-15):
如只用一个二极管做半波整流岂不更省?

网友P:
垃圾

整流,分压,滤波,哪有稳压,

网友Q:
可怕

  我修一个MP3的电源,和这电路就有点相式,不过好向不什么稳压,

       这样的电路,怕怕,还是不要用为好,

网友R:
确实危险,不过得看用在那里,书呆子是设计不出来这样的电路的,都是市场逼的。

网友S:
没有那作用

这电路没有稳压作用,它只是跟据负载内阻与3个150K电阻形成一个分压电路
所得的4.5V电压的,说真的这电路太抠门了,大家小心呐,这是一个秘密武器

网友T:
huifu

整流以后,三个并联的电阻(150K//3)和负载(阻抗)正好分压到5V左右,此电源不稳压,不隔离,电路带电!!!!

网友U:
佩服

厉害到家了
只能说佩服

网友V:
可靠性测试用

这个电源真有特点﹐估计是用来做“负载”可靠性测试用的吧﹗﹗

网友W:
我见过一个产品是这样的 不过后面加了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W:
我在电子电度表上看到的 这种电路

网友X:
伤心哪

根本就没有稳压作用,楼主从哪看出来是稳压呢?只能说是降压!限流!

网友Y:
没有啊

这个电路就是一个降压电路嘛,有什么稳压的啊,我看应该 是什么充电器来的

网友Z:
牛 还一定电子基础的邪派人物制作呢?

哈哈,我看是有一点电工基础的人做的还差不多!

网友AA(2008-03-28):
门!邪道!东方不败搞成的葵花宝典!

网友AB:
好像只是个整流的吧

不可能稳压

网友AC:
哈哈

就这电路加上稳压管难道就正常啦? 可能设计者觉得加上稳压管那电路就太"豪华"了吧?!!哈哈

网友AD:
要不得

太危险啦!只是分压得来的5V罢了!慎用

网友AE:
后极是有负载的

这个电路后极应该是有一定负载的,否则根本不可能降压到弱电下,如果负载功耗不稳定,则前端稳压结果也会不同,应该是经过计算所得,前端并联3个R154电阻后,系统最大供电电流4.4mA,这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这种电路是不安全的,只有在成本压力大的行业有应用。许多霓虹灯控制电路里会这样用。

网友AF:
切~~~

电阻分压电路,没有稳压功能
这电路满大街都是
那么去看有的伪劣的手机充电器都是这样的电路
还有以前的随身听录音机的干电池可冲电源
现在的干电池可冲手电筒,别说,人家稳定性还蛮好
不过人家的有个稳压管,这个没有

网友AG:
同情

不接负载你在试试呢,开玩笑啊,这玩意儿见多了

网友AH:
不妨用透视法拍摄

网友AI:
哈哈

其实还可以省掉3个二极管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