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炉的板图

楼主(2008-01-20):
刚用ALTIUM DESIGNER画的,请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A:
好多飞线。。。

网友B:
请问些板做什么用

布局不太合理,飞太多,元件间距应是是安全间距的整数倍,这样做的线比较规范

网友C:
这板

我看,单面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D:
to

布局不太合理!!

网友E:
没有必要用双面板

网友F:
布局混乱

网友G:
继续发挥吧

网友H(2008-02-19):
浪费了

浪费了,用单面板就可以搞定也没必要这么大.

网友I:
布局有点乱

电源线和电路线布置比较好,但元器件布局比较乱,调整一下就好了

网友J:
挺好的,真的

网友K:
连我这个没做过板子的都看着乱

网友L:
删掉覆铜了,才看到飞线的;不过用覆铜来连地线,很不好

网友M:
to

太多的飞线,而且好像地线不能接成环状吧

网友N:
要好好的画 了

布板要熟悉加工工艺:
1,布局考虑焊接好加工,电阻,电容好插件。尽量减少器件种类。
2,成本。能用单面不用双面
3,输入输出清晰,走线清晰明了
4,保证安全距离。

网友O:
re

练手板把

离生产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加油

网友P:
勇气可嘉

可以肯定的说﹕画得蛮像初学者﹗﹗勇气可嘉﹗

网友Q:
加油

挺好的,真的,反正我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