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转换?

楼主(2008-01-21):
我理解的电路是实现0-2.5v 电压 转换到4-20ma电流!
麻烦问问:(1)U2B这部分电路是不是补偿现场信号的误差?是不是实现同相求和?
(2)R12这个滑动变阻器的作用?14网络节点电压如何计算?c1,r10的作用?
(3)R3这个滑动变阻器的作用?
(4)xmm1 电流表测得的电流公式等于?
这个电路是抄别人的pcb来的,也不知道电路上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电路分析能力太差,麻烦大家分析分析一下!

网友A:
哎,偶看不懂

网友A:
还是看不懂

网友A:
一道没人解答的题

网友B:
这个电路不工作

1、运放没电源
2、下面一堆电路没意义

网友C:
期待高手指点。。。

楼主:
何为没有电源!

网友D:
“何为没有电源!”-- 运放的4脚是悬空的!

第4脚应该接地。

R1/R2/R3合起来是电流取样电阻(假定记作Rs)。U1A的输出电压经达林顿管射极跟随后连到运放的反相输入端,形成负反馈。在运放的线性工作范围内,应该满足“虚短”的关系,即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与运放3脚(14节点)电压相等。由于达林顿管的基极电流可以忽略,所以负载XMM1的电流Iout与Rs的电流可以认为相等,所以有以下关系:
         V14=Iout*Rs

需要获得的输出电流范围是4-20mA,而输入的控制电压是0-2.5V,二者不成比例,所以需要附加一个直流电压Va,使之满足 Va/(2.5+Va)=4/20。容易算出
        Va=2.5/4=0.625V。

图中下面一块电路的本意就是产生这个附加电压,但电路是错的。U2B的电路结构是个反相放大器,输入5V,输出是负电压(运放也需要有负电源才能产生负的输出电压)。但这里根本不需要负电压,只要用微调电阻产生0.625V的电压就可以。

图中R6=R11=100K,目的是使输入电压与附加电压求和,14节点的电压等于  V14=(Vin+Va)/2 ,这个关系式的前提是附加电压的内阻必须远小于100K,但图中的R10/R12/R13不满足这个条件,最好加一级电压跟随器驱动后输出。

将 (Vin=0  Iout=4mA) 代入以上关系式,可以求出Rs=78.125。所以图中R1的阻值也不适当。

网友E:
笨,MultiSim仿真完全可以不画电源,默认就是接上的

就算别的电路图软件,电源脚一般也是有默认网络标号的

网友F:
tuwen

高手~分析的精彩

楼主:
谢谢!

tuwen 谢谢! op第4脚接了一个电解电容到地,产生负电源输入4脚!麻烦问一下c1的作用呢?u2b 这个放大器正负我没有画错!

网友G(2008-03-07):
顶上

这电路太繁了,其实只要一个运放一个三极管几个电阻就行了

网友H:
同意6楼的看法,该电路确实不能启动。

网友I:
电路分析

这个电路有几处错误  分析还是很简单的  自己把模拟电子书多看几下就比较清晰了

网友J:
高手分析的精妙

这里确实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