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愚昧:多谐振荡器产生方波?!

楼主(2008-01-23):
MC14538(多谐振荡器)都买回来了,一看datasheet 没有参考电路,呼呼!!

各位谁知道如何用这个产生一个方波输出啊?! 要的就是个50~90K的都行,用来做泵电源!

----------不用555,军品级的温度要求,有点点贵,这个的-55°的才1块多钱~~ 呵呵。

网友A:
用555多方便

网友B:
re:

搞两个施密特反相器加个电阻电容又便宜又稳定

网友C:
4538有很多品牌,有些是有参考电路的

不过4538我用过做波形整理,没有用过做振荡器的.555也有便宜的.

网友D(2008-02-25):
频率

搞两个三极管也可以呀.不过频率高不了.

网友E:
搞两个施密特反相器

网友F:
一个运放,两个电阻,一个电容,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