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多电机无线控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2-07):
呵用编码ic

网友B:
pt22xx系列,现成的模块也很多,问“春羊”就有。

呵呵

网友C:
用软件做吧

不过先得定义个协议,如 头码+系列号+命令+频道号+累加和....等,随自己定义吧

网友D: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传输模块啊?

我近期也在做无线传输的东西,用来传输数字信号,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方案,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模块? 请发到我邮箱好吗?(lbcumt@126.com) 谢谢了!

网友E:
做在玩具? 代步车? 呵呵。容易的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