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MC14017控制数码管

楼主(2008-02-15):
我想用MC14017控制数码管的段
可我不知道MC14017具体应用原理
请大家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能,除非...

加很多二极管来编码...

网友B:
4017是计数的吧?后面得接译码器。

网友C:
你需要的是10进制计数-7段显示驱动

按你的目的选4017是错误的.有专门的IC.甚至是LED整合模块都有(7段LED显示器内带了计数器和驱动电路)产品.型号暂无法提供.

4017译码电路是10选1方式,只能驱动单个LED发亮.

网友D:
也可以,但是要用很多二极管!

也可以,但是要用很多二极管,也可以用10/4线编码器,后接七段驱动器,这样还不如用专用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