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图,欢迎拍砖

楼主(2008-02-25):
单面PCB板,底层的线为跳线连接。

网友A:
感觉线怎么这么胖啊.

线走的不舒服.

网友B:
error

very error !!
please check "diode" Top Silkscreen.

楼主:
感谢3楼的朋友

我的这板电路板是用手工做的。用转印法做,所以中间的那个封装是反向的。

网友C:
不错,

比我做的好多了,

网友D:
不错

大体上还是很不错的。弯也弯的比较符合整个布局

网友E:
很好

画的不错,请问是用哪个软件画的呀楼主

楼主:
我用的软件是Protel99 se

Protel99se

网友F:
用FILL填充下会更好

网友G:
布局和走线还不错,就是线太难看,而且太多的锐角!

网友G:
PCB难看的原因都是因为不够用心,再去改!!!

这样就想拿出手?
会被打PP的哦

网友H:
单面板,顶层走线?到时候怎么焊接?除了贴片……

看来有得改了,呵呵

楼主:
感谢

感谢13楼和14楼的朋友,太多锐角,我一定改进。
“但线太难看”。不知道是指什么?
至于单面板走顶层线是因为我是第一块板是要手工用转印法制作。

网友A:
呵呵.主要是电源线走得难看.太随意.

网友I:
转印法是什么方法的呀

网友I:
我想问一下,SCH转向PCB要连线时,为什么有的线会掉

网友J:
转印法

你的单面板直插元件全都要装到背面去了?
元器件没有用标准库吗?比如说电阻,自己手绘的画得好奇怪的形状哦。
你手工做板子要不要做丝印层啊?
是不是把TOPLAYER选镜向用激光打印机打在转印纸上,
然后把转印纸贴在敷铜板上,一起用塑封机压一下,
然后进三氯化铁溶液腐蚀。
然后再把丝印层选镜向用激光打印机打在转印纸上,
然后把转印纸贴在腐蚀好的印制板上,一起用塑封机压。
最后在该打孔的地方打孔。

楼主:
回楼上

元件封装,电阻和二极管都是我自己绘的。那奇怪的电阻我是从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他绘的图,所以我才绘和这种电阻封装。
手工做板子,板子是不做丝印层,但要打印一张只有过孔和元件-丝印层的放大的图,安装元件时用作参考。

网友K:
上面还有没连通的线哦

网友L:
我的感觉

锐角有点多,集成块附近线没必要这么粗,同网络就近的点采用铺地好了不用再线一根根的.单面板是不好画.

网友M:
一看就是一个新手

一看就是一个新手,线的转角一点也不注意

网友N:
改改吧

线走的不够圆滑,DRC应该关掉嘛,你看发到上面来看到那种颜色就不是很舒服的,

网友O:
走线还不错

但线间距太小,做出的PCB可能会出现短路。另外线径粗细不合理,该粗的不粗,该细的不细。走线不要伸出枝枝丫丫的。

网友P:
8楼的

protel软件..........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给提出的宝贵意见。修中……

网友Q:
转印法我也用过

打印时,可以选择镜向翻转的,所以你在画图时,不需要故意把封装做反。。
线条的间距最好是大一点,否则腐蚀时可能不会腐蚀掉。

网友R:
成功一半

只能算元件放去了,其它的不好说,如元件丝印/走线...还要多看看别人LAYOUT图.

网友S:
看后说俩句

rule中需在再设置一下,看到绿色的元件没有,规则一看就知道没有改过,到rule=&gt&gtplacement=&gt&gtcomponentclearanc中改元件安全距离为0好了.

网友T:
哪几个绿点

有点问题!哪几个绿点是你的元件过近,规范上未通过!

网友U(2008-03-26):
初评

我觉得你的板子画的过于紧凑了,这样画你的元器件往哪里装?!会有很大的影响的。介意你自动布线再调整一下。不要单图美观!

网友V:
不要留锐角

所有的连接电尽量不用锐角,可以改的
还有就是焊盘喝线之间的连接最好在用圆弧修饰下,这样信号会更可靠,地线和电源线尽量靠近,地线尽量的粗,我倒是很少用填充。

网友W:
挺漂亮,

能提供原理图么?我感觉元件的封装好象有些问题。机械层是不是太进了,这样爱坏啊!

网友X:
怎么这么多绿色的?

布局挺好的

网友Y:
线太难看了

网友Z:
搞单面板就可以了,双面板太浪费

搞单面板就可以了,双面板太浪费

网友AA:
要求不要太高

很不错了!

网友AB:
跳线可以布通的

你的那条跳线可以布通的

网友AC:
单面板尽量补泪焊

制作单面板尽量采用补泪焊,不然在钻孔~焊锡过程中焊盘易脱落!

网友AD:
NEW

THIS IS  NEW PALYER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向左41楼的朋友请教,跳线怎样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