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两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8-02-26):
如图所示,问两个问题:(T1是变压器)

1、F1与F2两个保险丝需要一个还是两个?

2、C1与C2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在此处连接?

网友A:
电容的参数?

但从这个电路看,个人感觉两个保险丝实在多余!

网友B:
看不透!

火线和零线怎么能都接保险丝呢?不懂。

网友C:
缓冲

这两个电容好像是开机电流缓冲的作用,防止开机瞬间烧保险

网友D:
说两句

这图我的理解是:

              1、图有问题,保险丝在电容前面如按照图接相当于保险是摆设
                 保险一个就够了。不分零火
              2、图中反复滤波不知道啥意思。C1  C2正常为滤波   R1  C3 起保护或降压

网友E:
huifu

一种巧妙的电路!
当故障状态下熔断器熔断时,变压器可得到两个较正常电压低得多的电压.可做故障检测用.

网友F:
节省一点嘛

浪费了,原理就不对,电容应该和R1并起来,保险也是浪费,一个就OK了嘛,保险载路电阻是很小的嘛,你把电容和它并起来做什么嘛,节省一点开支吧

网友G:
学习学习~~~

俺是初学者,学习学习~~~

网友H:
双保险

上图设计好像多余了一点!可能你考虑到是同交流电吧!!!上述的电容应该有滤波、起保护或降压作用

网友I:
保险丝

保险丝在火线上接一个就行了。

网友J:
个人见解

呵呵,一个保险,两个更保险,这都不懂!

网友K(2008-03-28):
这个电路有问题

    这个电路有问题,我传个给大家看看,互相交流。电路通过阻容降压来给电路提供电压,它主要由C16降压电容器、R18泄放电阻、IC1桥式整流、滤波电容C16组成。C16取值大小决定了负载电流的选择,因为通过降压电容C16向载提供的电流Io,实际上是流过C16的充放电电流Ic。C16容量越大,容抗Xc越小,则流红C16的充、放电电流越大。当负载电流Io小于C16的充放电电流时,多余的电流就会流过稳压管,使工作电流保持不变。
工作电流计算:图中,已知C16为1.5uF,交流输入为220V/50Hz,求电路能供给负载的最大电流:
C16在电路中的容抗Xc为:
Xc=1 /(2 πf C)= 1/(2*3.14*60*1.5*10-6)= 1.77K
流过C16的充电电流(Ic)为:
                            Ic=Io = U / Xc = 220 / 1.77 = 124mA。
由上式可知Io与C16的容量成正比,即C1确定以后,输出电流Io是恒定的,而输出直流电压却随负载电阻RL大小不同在一定范围内变化。RL越小输出电压越低,反之,输出电压就越高。

网友L:
有些标准上面必须两个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