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我看看这个可控硅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08-03-03):
单片机实现过零检测,红外接收.
电路这样能可靠运行么?要注意些什么? 第一次用可控硅,希望大家多指点!!

楼主:
已作修改

已作修改,
多谢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A:
控制可控硅的光耦用这个不行吧

有光耦可控硅,体积跟普通光耦一样大,型号忘了

楼主:
谢谢楼上提醒.

明白了.

网友B:
C6,C7改为104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C6,C7改为104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网友C:
Triac 能导通吗?

triac并联到光耦输出,怎么能驱动得了啊?看不懂

网友D:
楼上正确.

triac怎么能并联到光耦.估计LZ要弄清楚双向可控硅的导通条件了.

网友E:
请注意

我觉得还有问题,D6为稳压管,那么R3上端的电压应该不是正弦波,过零检测能否成功很难说。
其二,请问R1的功率多大?

网友F:
好像不妥

A 供电问题:
    你的供电行么?能出来比较大的电流么?我看你的电源供电3V最大不会超过 10mA。
    当你的喇叭响的时候会耗多大的电流?我用的喇叭一般在几十mA.如果用陶瓷片也许在几个毫安能搞定,但是电路也不能这么画。估计你用的喇叭同我所用的,需要不小的电流,否则你也不会加三极管扩流。
    你的单片机好的话估计也要用几个毫安,竟然还有两个发光二极管,在你的设计中估计亮时要用:(3-1.7)/1 * 2 =2.6mA。
    红外接估计你用的是模块,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东西用电流很大,这我不好评论了,有点忘了。
    光偶一般的驱动要10mA。在你电路设计正确的情况下,软件要使其短时间导通才可以得到较低的平均电流。

B 可控硅驱动问题:
    如果你后面的可控硅是开关220 或者 380,而且从电路判断估计肯定是交流,所以你用这种光偶是错误的。建议选用:MOC3051。具体电路 察看其pdf资料。
C 过零问题:
    过零用二极管嵌位,一般来说最大0.7,如果用普通的IO进行读取或者中断,是有问题的:一般要到 3V x 0.7 = 2.1V 才能认为是高电平。如果你的IO口内有比较器,那就零说了,不过我认为没有必要用比较器。

改动:
    R1和D5也许可以去掉。若想增强抗浪涌能力也许可以加上,不过要严格进行计算器件数值和功率。R3的功率较大,注意散热。
    D8的K端接到VDD。R4=1M  去掉R5
    喇叭最好去掉,发光二极管的电阻增到:4.7K,对于直径3mm的红发光管(高亮)也能亮。
    红外接收最好直接用红外接收管也许可以减小电流。
    触发MOC只用 20us/10mA就可以。

别的没有仔细看。不对之处大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