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容测量电路!

楼主(2008-03-05):
下图是由LM741等构成的电容测量电路。该电路的测量原理是被测电容Cx充、放电而形成三角波,测量三角波的振荡周期就可知电容量的大小。由A1 可构成密勒积分电路,经A2构成的施密特电路形成正反馈而产生振荡。其振幅由R4和R3决定,等于电源电压的1/3。Cx的充电电流由电源电压和R2决定,放电电流由电源电压和(R1+R2)决定。从原理上讲,振荡周期应不受电源电压的影响,但实际上,由于A2差动输入电压的限制与晶体管驱动电路的常数等影响,故不允许电源电压大幅度的变动。电源电压的范围为±13~±15V,正、负电源电压的绝对值需要相等。
  不接电容Cx时,A2以延迟约20μS的时间进行振荡,可以计算出Cx对此进行补偿。Cx电容量为1000μF时的测量时间为10S。若R1和R2采用1KΩ的电阻,则测量时间可缩短到1/10。
  电路输出U。外接计数器,就可以读出被测电容的容量。

可是关于VT1~VT3 的作用是什么呢?请各位指点!

网友A:
LM709的输入正负端画反了。

LM709的输入正负端应该对调。
LM709经R7、VT2到负输入端形成正反馈,构成施密特触发器。
当LM709输出高电平时,VT2饱和导通,VT2的C极电压为0V。VT3、VT1都截止,+15V电源经过R1、R2对Cx充电,LM741的输出电压逐渐下降。当它降到0V时,施密特翻转,输出电压变低电平(-15V)。此时VT2变截止,VT2的C极电压升至+5V,巩固了LM709的低电平输出状态。同时VT3、VT1获得基极电流而导通,Cx经过R2和-15V电源反向充电,LM741的输出电压逐渐升高。当它升高到+5V时,施密特再次翻转,输出变高电平,完成一个周期。以上过程重复进行,就形成周期振荡。

楼主:
非常感谢tuwen!

网友B:
同意

同意二楼的看法

网友C:
我也认为图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