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怎么计算呢?

楼主(2008-03-05):
电流互感器输入电流变化了5倍,输出电压值却变化不够2倍,怎么回事呢? 2,3并联了1K电阻也没用. 这输入输出关系怎么计算呢? 难道电路错误,请高人指点.

网友A:
4007的原因

网友B:
二极管

应该是二极管把电压钳住了吧

楼主:
4007两端电压不超过0.4V

 也就是说没达到钳位电压.

网友C:
还有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互感器进入饱和

网友D:
电路错误

单电源,+输入端接地,还没错?

网友E:
你的电路要用双电源才可以

另外,输出整流二极管接法欠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