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电机控制的请进入

楼主(2008-03-12):
指导是什么ic
芯片是14脚so-14
1----输出A1         14----输出B1
2----输出A2         13----输出B2
3----VCC(5.06V)   12----GND
4----三角波         11----2.47V
5----正弦电压       10----正弦波
6----正弦波         09----正弦电压
7----2.47V          08----三角波

5脚是电压输入,可以控制mos管的导通,使线圈平均电压一定
输出控制IR2104S 再控制上下桥

网友A:
可能是

可能是PWM波发生器,应该是IR公司的产品

网友:
嘎嘎   单片机和可控硅控制电机转速的就试过   你上边的那个IC上写着什么东东啊...........

网友B:
两相控制

斩波控制

楼主:
是什么ic啊

网友C:
多提供相关资料

需要根据周遍的更多资料来了解,并且可能IC代替呢

网友D:
是PWM控制驱动器!

是PWM控制驱动器!

网友E:
可能是494

网友F:
用在哪里的?

有图还好分析些

网友G(2008-04-12):
是变频控制吧!

电机控制多用变频控制!

网友H:
我做这个

从电路结构看应该是LM339。你这个是有刷的控制器吧?

网友I:
看来都是高手来的.我闪

看来都是高手来的.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