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仿真老报错1

楼主(2008-03-12):
参照别人给的电路图,然后自己设计了一些参数,但仿真的时候老出现
“timestep too small”的错误,请问是什么参数没设置好吗?

网友A:
Simulate -> DEfault Instrument Settings -> 选 User Defined ,改变Maximum Timestep 试试。

楼主:

是不是这个电路参数设置也不合理?
因为其他的仿真就没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B:
去掉钳位二极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