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可控硅误导通问题)

楼主(2008-03-12):
由PIC单片机控制MOC3081光耦,在控制双向可控硅,可控硅控制
接触器线圈,共两路来实现三相电机的正反转,上电的瞬间有时
两个可控硅会同时触发一下,速度很快,机械连锁来不及保护,
上电时单片机口线处于不定状态,(低有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
题,望高手详细指点改正方法,谢谢!

网友A:
MOC3081滞后启动

如果误动作是由于MCU上电状态不稳定导致,那可以让MOC3081滞后启动,等MCU稳定输出后再动作!例如可以给MOC3081加个类似单片机复位电路,但选取阻容元件时要考虑充放电时间。
如果是其他原因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可以用存储示波器观察触发波形!

网友B:
LZ的可控硅接法看了犯晕.

网友C:
如果真是那样

在VCC的那两个电阻上加两个电容,开机的时候让光偶不发光.

网友D:
也可以用两个IO控制一个光耦

一个IO为高,另一个为低时,光耦才导通。

网友E:
这还不好办,加个电路延迟一下某一个光藕的导通时间

这好办,开机慢→快的转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