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怎么样?

楼主(2008-03-13):
想利用电路的振荡原理来测量电感L1,这个电路振荡起来没问题,关键是感觉它的振荡波形不怎么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改进的建议与措施?

楼主:

振荡波形如下

楼主:
没人来评论一下?

网友A:
整形嘛

还可以用数字电路的00块子对它整形了,   只是建议哈,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B:
楼主是要得到正弦波形?

想得到正弦波形,减弱放大器与LC谐振回路的耦合。

网友C:
都饱和了?

输出都正负5v??????

网友D:
0你可以在加一个反相器

网友E:
不知道你要什么波形

不知道你要什么波形
锯齿波就加个放大再限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