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看到一篇**,可以用MAX5060试试

楼主(2008-03-23):
输入为9-30V,稳压为5V,但电流却要求10A,一般的稳压IC达不到这个电流,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用稳压管+晶体管扩流.记得以前有这样的帖子.

楼主:
谢谢

谢谢孤星大侠

网友B:
扩流的话

最大损耗25V*10A,为250W,赶上一个小电炉了。
还是考虑开关电源吧。

网友C:
必须要用开关电路了.

楼主:
是这个问题

我想用LM2576集成开关稳压器+扩流三极管,现在没想好用什么管子好呢?哪位大侠能帮忙介绍一下!
这样功耗会小吗?

网友D:
必须要用开关电路了

 必须要用开关电路了!不然你的管耗会使你发疯的

网友E:
开关电路

楼主:
是不是这样

用三极管扩流的话,假如正常是24V,降到5V,功耗是(24-5)*10=190W,功耗会很大,对吗?
所以说为了解决功耗的问题,必须用开关电源来提高效率,降低功耗,是这样子吗?
如果是上述的问题,没有哪个集成稳压器能满足10A的输出要求,只能单独做开关电源了,而要单独开发这个DC-DC的开关电源成本会很高,所以我是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哪位大侠还能出出主意,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F:
考虑用两个LM2677

用三极管扩流特也是使用一颗DC_DC的IC,所以IC和三极管的功耗也只是效率的损耗,不会有190W这么多。
考虑用两个LM2677(5A输出)并联,用Adj的,共用反馈电路,个人理解理论上是可行的,可以试一下。

楼主:
我去问问2677

看这边有没有卖的,这个可以考虑一下。
两串联的最大问题是电流的均衡,怎么能让它们同时发挥作用,就怕一个电流超过额定值,而另一个却不干活?

网友F:

它宣称是可以达到30A的,外置MOS管,不过,我想这颗应该很贵,如果量小,用它,如果量大,你可以参考一下它的应用电路,用LM2677来驱动MOS管来实现。

网友G:
最好用开关电路,不然损耗太大了。

网友H:
我晕

我晕,输入是什么输入啊?怎么不在输入电压上面考虑一下呢?

楼主:
还是楼上的高

回楼上,输入是没的选择,发电机最高电压能达到30多伏,给电瓶充电,但电瓶的最低电压不会低于9伏,如果汽车可以接上220伏交流电在街上跑的话,也就不用在这啰嗦了

网友I:
PWM

用PWM电路肯定可以
建议研究一下电脑CPU的供电电路吧,现在CPU的工作电压都在1.4V一下,但电流有数十安,主板是从+5V稳压下来,用的就是PWM电路,又稳定效率又高

网友H:
还有不用开关电源的办法

 7805 1.5A的  整10个并联 或许能行 如果你不在乎损耗的话,散热好说,反正是在车上,随便装哪个铁壳上,行驶的时候能吹到风的最好,

网友J:
輸入前叫二極管聚聚會

网友K:
看看TI的TPS40055,成本有些高欧。

网友L:
用34063+MOS扩流

楼主:
感谢

感谢各位的中肯建议,我倾向于集成稳压+mos管扩流的方案,这个方案成本会很低,但功耗上不知道能不能行,抽空做个实验看看。谢谢大侠们!!!

网友M:
采用扩流电路是正解!!

网友N:
有意思

有意思,一个比一个厉害,哈,17楼10个7805都用上了,哈,还吹吹风,呵呵,有意思,20楼的34063是小功率的,没什么办法了,开关电源吧,不用开关电源的话要特殊的IC,成本还是贵

网友O:
晕,用三极管做放大器啊

网友P(2008-04-25):
我觉得你可以用电阻电容三极管搭一个PWM输出电路然后滤波输出就可以输出5V10A你需要的结果。但是这个会随你的负载和你输入的电压改变而改变的。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输出补偿电路加到里面的话就应该没有问题了。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开关电源的原理。

网友Q:
并联干电池好了

网友R:
这个稳压电路该怎么做

最好用开关电源,或开关式DC-DC电路

网友S:
设计的一些基本原则

我懂的不多,不过设计要高可靠、低成本、尽量环保节能的基本原则,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吧。如果是长期工作的电路,建议就不要考虑什么线性串联稳压了,用开关的。
顺便充充名人说句大话,Made in China的质量声誉,就是靠我们大家去维护啊,哈哈。

网友T(2008-06-07):
还是差一点

网友U:
我这里有现成的电路

我以前用3525做了两种输入DC24V输出DC12V/30A的 带隔离变压器的满载效率大约是0.8 不带隔离的满载效率大约是0.95以上

网友V:
呵呵,

兄弟,告诉你一个吧,非常简单的电路,就用LTC1624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W:
这个非使用开关电源不可,绝对不可以线性电路的

建议使用比较常用的如3525,494之类的片子做,不要用34063,它有特性不良的区段

网友X:
有现成的电源

对于这种电源有现成的。就是DC/DC开关电源。一般输入18——24V;24——36V。输出一般有5A,10A的。

网友Y:
又是电源

又是电源,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