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Sensor的接法

楼主(2008-03-26):
下图两种Sensor的电路,
除了输出信号相反外,还有什么区别,我自己感觉是右边的电路输出信号会比左边的灵敏,因为相当于将电流乘以 10K,而左边的却没有,只是依靠了Sensor本身电压,电流的变化,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完全一样哦, 没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B:
左边的需要光强度较大的时候才会输出低电平

左边的要输出逻辑低电平,必须要感光较强,流过传感器的电流足够大,使得加在R26的电压有差不多5v时,才能够输出低,这样就造成楼主说的灵敏度不高
在输出高电平时,右边的接负载能力也比左边强,

楼主:
谢3楼

所以,
对于需求高灵敏度的地方,选用右边的电路,但是需要考虑干扰信号,例如红外反射式Sensor
对于普通的,选哪个都可以。。。

网友C:
一样的吧

一样的吧,就是左面的输出是低电平,右面的输出是高电平而已,看你是需要什么样的电平了.

网友D:
呵呵.

4楼: 谢3楼

所以,
对于需求高灵敏度的地方,选用右边的电路,但是需要考虑干扰信号,例如红外反射式Sensor
对于普通的,选哪个都可以。。。

没那么简单.去掉一图那个150欧的电阻,两者的电压变化率是一样的,抗干扰也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图2带负载的能力强.由于发射电流可达25mA,对一般的对射的光耦来说输出电流足够大了,1,2图完全能够带动后级的器件.若如对射距离较远,或反射式的,因信号比较弱,而后级一般要接三级管来放大产生翻转信号,图1就没有图2来得撤底迅速.

网友E:
分析

这两个电路概括的讲都能输出高低电平  没什么区别  但细致分析还是不同的

楼主:
谢谢各位

这里讨论的是反射式Sensor,用来检测是否物体在前方,所以初始状态都是没有反射光,输出信号直接接入到ASIC I/O口,所以驱动能力不会成为问题,电平变化速度也不做严格要求
左边150ohm电阻相对于10K太小,不作考虑。
初始条件:
左边图的输出:5V
右边图的输出:0V
假设同等反射条件下,所以左右两图的基极电流相同,Ic也相同,参见图片。

ASIC I/O口电平定义:“0”:<0.8V  ;   “1”:>2V
可以看出,左边的图,侦测到电平变化的电流是0.42mA,而右边的图侦测到电平的变化是0.2mA,所以,从灵敏度上来说,右边的图比左边的更好。
当电源电压变为3.3V时,两者的电平侦测电流会很接近,两图的差别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