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看看这个开关电源电路,MOS上电就烧

楼主(2008-03-27):
(无正文)

网友A:
哪里有图?

楼主:

请大家帮看看这个开关电源电路,MOS上电就烧,不好意思,刚才忘记发图片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每次一上电,都测不到电压,用1A的保险丝,MOS管就会烧掉,保险也会烧掉,后来换上3A的保险丝,上电保险就不烧了,但是还是一上电就烧MOS管,请高手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楼主:
有图了,请大家帮看看这个开关电源电路,MOS上电就烧

网友B:
哪来的图? 基本的正反馈抖没有,不烧才怪呢...

网友C:
用PI的TOP做吧

老兄做电源没那么简单,还是用TOP吧,有设计软件和范例。

楼主:
请大家帮看看啦

这个电路大体上就这样的,就一个稳压管,原来大小不知道的,是我自己装的45V管子,再一个就是10pF的电容,原来不知道是接地还是接什么端子的,是我把它接地的,如果就在这个电源上改一下,能怎么改好,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D:
你说的稳压管是什么

如果是指那个MOS管,你用40V的,上电就会烧,220V整流出来的电压高达400V,你怎么也要选一个600V的试试吧。 可以试一下这颗:FailChild  FQPF5N60C

楼主:
谢谢9楼的建议

    谢谢9楼的建议,在这个电路之前,我看看FQPF5N60C、FQPF8N60C和这个MOS管的资料了。它们的Vdss都是600V的,而Vgss都是30V,不知道楼上的朋友怎么会觉得换FQPF5N60C能不烧呢??
    请详细指教一下,谢谢啦!

网友D:
抱歉,我理解错了,不是MOS管的问题

可能是MOS管的栅极驱动能力不够,用2M的电阻,电流1mA都不到,所以,建议你把10pF的电容(不要用电阻)接在光耦的第4端,增加瞬间的驱动能力,抱歉,我也不能肯定,所以,有条件就试一下

楼主:
谢谢11楼,

谢谢11楼,但是我在光耦的第4端已经接了一个105电容啦,MOS管的Igs = 100nA,我觉得如果是驱动电流不够的话,最多就是不工作,不应该烧管子啊,我是新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哦,请指教!

楼主:
依然搞不定

今天把10UF的电容没接,稳压电路换成了431来控制的,但是这一次连SS8050都烧掉了
是MOS管的G极电流太大??
还是三极管Vce电压太大呢?

网友E:
有没有统计烧了多少个??

网友E:
6 7 绕组有多少匝???

楼主:
6,7的线轧是40

6,7的线轧是40,这个跟电路不工作,直接烧东西关系大吗?

网友F:
MOS管上电就处于导通状态,不烧才怪

楼主:
有的改吗??

请问下楼上的朋友,这个还有的改吗?

网友G:
同意7楼的

貌似开关电源的设计不是你画的那么简单。

楼主:
我也知道这个电源不简单

我知道这个电源应该比较古老,所以想问下有没有经验丰富的人能知道怎么调

网友H:
这个电路跟本就工作不了

最基本的反馈都没了,
不知道你这图是哪来的,
RCC电路网上有很多.去网上看看吧,

网友I:
可能是同名端接错

网友J:
那里出现了一个大问题了,因为副边的电容会储能,一直会使那个光电藕合器工作,那么MOSFET一直导通,哈哈,那个变压器磁保和了,MOSFET肯定是会烧坏的。

网友K:
哈哈

先把MOS的驱动断开吧,
你要确定是电流烧还是电压击穿!!
占空比
反馈
我比较喜欢拿着你的板子,慢慢的看着示波器调试,这样时间过的很快,不像现在做的,没几分钟搞定了,一天好难过去
如果可以的话你把板子寄给我帮你调试吧!!

网友L(2008-06-05):
看不见图

看不见图?
怎么办...

网友M(2014-03-05):
向大家请教下,正激开关电源上电后MOS管温度很高,时间长就会烧坏,个人觉得有可能是电感饱和电流过大导致的,用的是UC3844,反馈都有,变压器原边电感量只有160uH,是不是因为电感量过低导致的?还是采样电阻太小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