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来的  请教各位PROTEL的图怎么往上传

楼主(2008-04-01):
(无正文)

网友A:
截图在用WINDOWS画图工具,保存为JPEG格式就

我是这么干的,PDF有直接截图的工具,其它地方就麻烦点了

网友B:
那好象不够清晰

我用的是  先选择全部图纸,然后再用EXCEL 粘贴  在EXCEL里面把图纸拉到合适大小,(能看清楚图纸上面所有符号,文字)  然后再复制,打开PHTOSHOP
新建,粘贴 就好了,
要多清晰有多清晰
全图都一次剪下来

用屏幕截图就没这么好了

网友C:
晕,直接用adobe打印机打印成PDF,无限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