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1875功放电路图

楼主(2008-04-01):
    我是一名学电子专业学生来,想自己动手做一个功放来用用。前几天同学去广州买电子元件也帮我买了一块LM1875。请问那位师傅们有LM1875功放路图,可以给我提供一下呢?谢谢!!

网友A:
看datasheet,这是基本功

第二页里面有图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8681/NSC/LM1875.html

网友B:
taobao 上有个卖家有图的

我也是按他的图搭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598fb8f8f928e98922cf107a89af0507.jhtml?pm=3

网友C:
2楼的图是IC厂家的技术资料

我曾经尝试过这种接法 结果效果不好  失真大  很多地方要根据你的实际来更改

网友D:
也可以参考一下TDA2030的电路

也可以参考一下TDA2030的电路,网上关于TDA2030的电路更多,包括加了直流伺服的.我目前用的就是TDA2030做的双声道推扬声器,当然它的声音没有并不耐听,平时我听胆机听得多些.

网友E:
LM1875功放电路图

在"IC搜索"项里输入LM1875就可以找到该图.

网友F:
可以参2030图

用1875一片,功率也小了点吧!没有力度
TO 5楼 国产的2030好垃圾,用进口的还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