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让公**生蛋更难

楼主(2008-04-03):
使用二极管和电阻搭个反相器能实现不?    要求高电平 接近Vcc,低电平接近地。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真能想,那还不如不用二极管,把输出端两根线交换一下...

网友B:


网友C:
可以实现与门,也可以实现或门

2个二极管加1个电阻可以实现与门,也可以实现或门,但肯定做不了非门

网友D:
如果可以用线圈的话:

1、用继电器,
2、用变压器倒向,再用二极管和电容低频恢复,

网友E:
没想到

不大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