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步进电机控制中,串的电阻发热很厉害

楼主(2008-04-14):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4/200841422036445.rar

网友A:
帮助楼下的人好看。

网友B:
电阻太大了

R302改成3.3/6W

网友C:
但是电阻过小,电机中的电流会过大

但是电阻过小,电机中的电流会过大,电机的额定电压为12V,每相电阻好象是22欧

网友D:
是要发热

电阻已经工作在超额状态
做法两种:改变电阻值
          加个大限流二极管

网友E:
6W电阻12W的封装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F:
一个电阻带4个极不合理.

一个电阻带4个极不合理.
各极都串有电阻,分布开来,发热就不那么集中.单个电阻元件的功率也就不用太大.

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流是要有一定值的.驱动电路设计应根据电动机的基本工作要求进行设计.P=U*I.电机的力量是从P得到的.对于低阻绕组而言,I是决定性的.电阻的作用是限制电流不大于标称I.

网友G:
既然是12V电机,干嘛要接24V?

楼主:
谢谢,有人提过每路串一个,效果因该好一些

每路串一个,效果因该好一些
还有12V,改成24V的目的是提高其驱动能力

网友H:
用PWM方式,可以通过软件任意调节电流,不需要电阻。

网友I:
单个电阻压降太大了,根本受不了

网友J:
有点神经……

12V电机接24V供电,还荒唐的想串电阻限压……

网友K:
改成24V的目的是提高其驱动能力?????

串电阻能提高驱动能力???

我看是"软"得很

用12V吧,电机是12V的就用12V

网友L:
改电路

12v串二极管、24v串开关管分级供电

网友M:
用12v供电

网友N:
概念有误

对于步进电机, 12V电机接24V供电,不荒唐

按照楼主的驱动方式, 或许 24V 也未必足够.

    因为绕组有很大的电感, 换相后, 整个相时间, 也许电流都没有上升上来就换下一相了. 升压就是为了提高电流上升速度, 同时, 串联电阻同样也是为了提高电流的上升速度!

网友N:
我现在 5V 的步进电机, 用 40V 供电呢

网友O:
用高低压驱动吧

高压40~100V
低压5~24V
不用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