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TTL信号驱动9012

楼主(2008-04-15):
如图,怎么样才能正确驱动?

网友A:
三极管的BE加个电阻分压

网友B:
会关不断的

换Vth>2V 且<5V的PMOS光,
或者加2个三极管做OC输出的同相器

网友C:
awey大哥真牛

awey大哥的方法不错
加电阻分压后就满足了驱动条件 厉害

楼主:
如何加电组分压?

是不是基极再串个电阻?

网友D:
怎么原理?

BE加电阻怎么加啊? 似乎要BC加电阻,电阻分成两段,中间驱动。

3.3V那里的问题是电压太低了,无论如何也要把电压升上去才行。

楼主:
ar3000a

BC加电阻不行,驱动不了

网友E:
是低电平导通,高电平截至啊,要是高电平截止就是对的啊

网友F:
说说

必须再加一个三极管,做成同相的,不然不可能,就像3.3V系统控制3.6V电池一样

网友G:
加个NPN三极管或用二极管抬高9012基极电位。

网友H:
awey等骨灰级的老手都定调了还有必要争议吗

网友I(2008-05-21):
唉,功力深就是叼

网友J(2008-07-05):
三极管的BE极应加个多大的电阻呀?

0.5K行不行?

网友K:
按 2楼的方法做就好了 说的很明白了

加电阻没有效果

网友J:
14L错也

在Q1的BE极加个0.5K的电阻,则当TTL输出3.3V时,Q1的Vb=[(5-3.3)/(1+0.5)]*1+3.3=4.433V就可以让Q1可靠截止.
应比2L的简单,不知2L的具体是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