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两个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17):
做一个信号光电采集电路,运放和电路学得不好,搞不清这两个电路的本质区别了,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用法了,大家帮我分析下.

网友A:
首先要说明输出点在哪?

楼主:
补充

输出点就是在滑动变阻器,后面想加2级的电压跟随器
用的采集器件是一个硅光伏探测器

网友A:
第一个图应该是电位器中心头,第二个按理应该是1脚

不然,就没道理了。

楼主:
对对对,我刚说错了
awey大哥能帮我深入分析下吗?这两个图越搞越乱

网友A:
说说:

两个图都是“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第一个图,运放的输出电压Vo=光电流×R1,电位器的输出就不用说了。
第二个图,电位器中心的电压Vr=光电流×R1,那么运放1脚的电压等于k×Vr,可为电位器的分压比。

楼主:
第2个图是不是会把运放的输出电压抬得过高

是不是这种“电流--电压”转换电路应该这样理解:电流是从运放的输出流入到探测器的

网友A:
没错

其实第一个图只要R1足够大也可以使输出电压大些,但过大的电阻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第2个图是不是会把运放的输出电压抬得过高”:就是因为输出不够才用这个电路

网友B:
过高就饱和了

电流是从传感器里流出来的啊
运放由于虚断,所以流入运放的电流很少,大部分都通过反馈电阻上了.
所以是I-V变化

楼主:
R1够大的话是不是可以提高采集灵敏度

第2个图如果在光强的情况下,是不是容易烧运放呢(长时间饱和工作)?运放的最大输出电压是不是只能到5V
还有就是如果把滑动变阻器调到最下端,是不是就失去采集光信号的意义了?电流失去了通路

网友C:
两个图都有问题!不管D1是光电池或是光敏二极管,电路都不能

楼主:
好久没见Bangzhu那种分析风格了

各位高手能详细深入的分析吗,最好讲些思想层面的东西

网友C:
回.

-端总高于零,+端总为零运放怎么工作!?
+/-电源也是不必要的,设计要记住简单就是最好的原则.

楼主:
还有就是C1的取值应该怎样计算?

采集直流电流信号能否去掉C1,还需要补偿吗

网友A:
t.jm:这是典型的光电流检测电路

许多运放的Datasheet里都有的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C:
还是不对啊!我也还记得光电二极管是反偏使用,光强对应漏电

经awey提醒,特地也搜索了一些资料:
象这个图就可以理解!
见付图:
而光电二极管负极接的是-Vb.
请LZ报出光电二极管型号!

楼主:
补充

硅光伏探测器2CR1133
我用电流表测量下了硅光电池的短路电流,其流向是从上至下的,和图中的那个光电二极管方向正好相反.具体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而且听他们说这种硅光电池的内阻抗也非常大

网友C:
嗯!光电池可以工作,如6楼所分析的.

网友D:
首先,楼主的光电二极管接反了,to:t.jm
这种微弱的电流放大不用负压能行?

楼主:
不是我接反

你可以看下典型的datasheet,一般都是这么画.
再次还有就是看下传感器的等效电路.
我问的问题怎么没人解答呀

网友E:
运放

 运放两端都 等电势,怎么工作?
麻烦分析下~

网友F:
光电采集电路图一是正确的

光电采集电路图一是正确的,图二是不正确的,起码是不严谨的,因为图二的电压脉冲输出从电位器抽头输至后电路,改变抽头可改变输出脉冲电压幅度大小,但同时也改变了电路自身的反馈电压,因此电路是不稳定的,此电路是属于电流控制的脉冲电压源,有较大驱动能力和较快的响应速度。

网友G:
没有碰到过

网友H:
光电二极管没接反

光电二极管没有接反
它是个受光部位
又不是发光部位
光电二极管流过的电流受光源的强弱控制

网友I:
我觉得

滑阻和6.7M大电阻的比值就是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吧?

网友I:
我糊涂了

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放大器,我初学没怎么见过.你给出来的引脚不太对!呵呵

网友J:
请问电路工作时 光电管上的压降大概是多少?

网友K:
hi

虚地和地等电势,d1还有什么用,首先先理解运放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在设计电路。

网友J:
虚地和地不是绝对的等电势啊

网友J:
光电管可不可以看成是电流源?

网友L:

电路1是用分压方式调节输出电压
电路2是调节反馈调节输出

网友M:
dd

第一个知识把输出电压进行衰减
第二个可以控制反馈量的大小

网友N:
根据虚短的原理,光电二极管两端都是零,怎么工作

网友O:
简单问题复杂化

你设计什么都要考虑成本。不是想了就可以的,有功能就可以的是**
越简单越好。问题越少。才有实用价值。能少个电容就少个成本。改用别的电路吧。**

网友J:
同意楼上

网友G:
运放3脚的电位怎么确定

网友P:
负反馈取样点不同

左图负反馈取样点为VR1。
右图负反馈取样点为VR1的可调端。

网友Q:
为什么

麻烦哪位给解释一下,为什么第二个图“运放1脚的电压等于k×Vr,k为电位器的分压比”?Vr电位器两部分分压电阻流过的电流应该不相等啊,分压电阻上部分的电流为放大器输出电流,但下部分不仅包括放大器输出电流,还包括反馈回路中的光电流。

引用 网友A: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6楼: 说说:

两个图都是“电流--电压”转换电路

第一个图,运放的输出电压Vo=光电流×R1,电位器的输出就不用说了。
第二个图,电位器中心的电压Vr=光电流×R1,那么运放1脚的电压等于k×Vr,可为电位器的分压比。

网友R:
图1是正确的。我猜想你可能觉得探测到的I-V之后的电压太高

可能你觉得探测到的电压太高(I-V)了,所以需要用一个电位器来构成分压电路。从这个角度出发,图1是对的。
图2,在电位器的滑动端,电压就是I-V转换之后的电压值,在这里用个电位器有点让人不明白。这个电位器难道要将运放的输出抬高么?电流的流向也不太对啊
至于硅光电池是不是该如此接法,查下手册或问厂家就清楚了

网友S:
放大电路

做出来试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T:
流入运放的电流很少,大部分都通过反馈电阻上了

流入运放的电流很少,大部分都通过反馈电阻上了

网友U:
关键区别:

第一个图闭环增益固定, 第二个图闭环增益变化.

而闭环增益决定放大电路的闭环精度、线性度、动态响应, 等等.

其它:

1. 两个图都是为了调节增益, 适应输入动态范围, 但第一个图是靠"降低"大信号时的增益, 第二图是靠"提高"小信号时的增益. 如果输入动态范围很大, 第一个不"合算", 因为大信号时放大器先饱和了, 再分压也没用了.

2. 第二个图其实是可调的 T 型反馈网络. T 型反馈网络好处是可以用较低阻值获得较高输出. 所以第二个图可以适当减小 6.7M 电阻, 充分"榨取"T 型反馈网络的优点.

3. 第二个图的反馈电容 C1 没有 "全程" 起作用, 抗干扰能力可能有问题. 最好从运放输出端直接到反相端.

4. 第二个图有潜在危险, 如果电位器调到底, 就变成开环了.

5. 共同问题:
a) 两个图都没加偏置.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型号光敏管?
b) 用电位器调节不是个好主意.

网友V:
分析

第一个图 变阻器没有用
第二个图 可以用变阻器调节反馈回路,达到调节输出电压的目的

网友W(2008-05-20):
电路是对的

两个电路都是没问题的,是典型光电转换类型里面的I/V转换电路, 直接接地是让电路工作在光伏模式,而加负压的是工作的光导模式,工作在光伏模式下,光电转换的线性度比较好,要注意的是:由于转换电路的运放的反馈电阻全是M欧级了,所以运放要选择输入阻抗非常大的,10的12次方以上,而且失调电流要小,最好是PA级的.双极性运放做这个电路肯定会有问题的.
 现在正在用一款日本宾松的一款光电池做微弱光的转换,光电池的short curcirt 为2-3Na,rc

网友W:
这个电路是对对的

电路是对的,典型的I/V转换.

网友W:
向48楼赤铸请教

   我现在正在用日本宾松S2387这款光电池做特定波长(650NM)微弱信号的线性定量检测,用的电路差不多就是第一个电路,用的是AD795的运放,为了调节暗电流产生的偏置,在运放的正输入加了一个偏压调节电路,校准无信号时零点的.在常温下调节没问题的,但温度一高就有问题了.

网友X:
我问个问题

 你接的-vb是多少伏啊?

网友Y:
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