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分析分析这个RS485电路

楼主(2008-04-18):
(无正文)

楼主:
那个三端电容器主要有什么特点啊

网友A:
滤掉串进来的杂讯吧!!

网友A:
三端子电容主要是滤波效果比较好

网友B:
同意LS的在哪好像看到介绍三端电容,效果比普通的好撒

网友A:
我以前卖三端电容,小日本的,所以没在此推荐!!

网友C:
J14为什么要引出24V和地呢?

网友D:
J14为什么要引出24V和地呢?远程供电

网友E:
471的电容数据过的了吗?画错了吧,可能是个穿心电容.

网友F:
分析这个RS485电路

RC串联的两个支路中,电容C主要的作用是隔直流并为差分抟输脉冲提供通路,而非滤波作用。从电路可知,通讯的一方是+5伏供电,另一方是+24伏供电,如不用电容C隔离和电阻限流,此电路就无法保证通讯的正常工作。

网友G:
还真没这么用过

一般不需要这个三端电容

网友E:
电容的符号可能用错了,这个符号只是带接地端的电容.

大家可能不信我们有一个产品关电容就要了30美金(两个穿心电容,3个金属膜电容都是美国那边买的).
穿心电容也叫馈通电容.

网友H:
是的,LS正解

网友I:
节点少,线短的话没必要这么麻烦

节点多,线长,这么做不够

网友J:
没必要用这个电容

网友K:
总算有人说是穿心电容了

网友L:
穿心电容的最大特性就是无感性。

网友M:
我的发表

还不就是一个滤波用的元件

网友F(2008-05-21):
再谈485芯片通信电路

17楼说得对,穿心电容的最大特性就是无感性,原先我分析时,提出问题的同志没有说所用的是三端电容,如果是这样,只能说是对传输线上的高频尖脉冲干扰进行滤波,其RC时间常数的设定要大大地小于实际波特率有用信号脉冲宽度 才行,否则会使脉冲上升下降沿产生畸变和相移,影响通信的可靠性。其实我曾经用过485芯片做过抡答器,原先在实验室做研究时用几百米的双绞线都能正常通信,抗干扰性还是比较好的,编程时只要按通信协议去做就行了,不必对元器件提过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