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一个开关电源吗?有什么好牛X的

楼主(2008-04-27):
一个牛B的开关电源,小日本产的,效率达到90%以上的.
图上有两个3个脚的元件不知道是什么,经测量肯定不是三极管.
有哪位高人能看懂此图,肯请分析一下!

网友A:
为什么非要是牛B,而不是牛A或牛C???

那两个“不是三极管”的元件还就是三极管了.

网友B:
是三极管

应该是个三极管,采样放大的.
一般咱们用放大器,他用三极管放大给开关管信号.我觉得!

网友C:
三极管

就是一个开关电源,而且还是很普通的一种.顺便问问,最前面那个电容的容量你没写错?

网友D:

有本事,哪一个10KW的开关电源出来,那才就NB

网友E:
90% ???

保留意见

网友F:
典型的RCC线路

网友G:
一个牛B的开关电源,谁能看懂?

一点也不牛B,那两个就是三极管,复合成达林顿管。加大放大倍数。

网友H:
一个牛

你的符号看不来......

网友I:
BBB

不就是一个三极管吗.一个NPN另一个PNN
两个交叉导通

网友J:
很普通

很普通,纯粹三极管电路

网友K(2008-05-28):
牛掉兜里了

吹大方了!牛掉兜里了!鼓不出气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