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那两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的,好像没什么用啊?

楼主(2008-04-28):
(无正文)

网友A:
用处非常大

参考SG3525的datasheet中驱动半桥或全桥的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B:
当然有用

续流二极管,没有的话三极管会很容易击穿的

不过还少花了2个哦

楼主:
少画了?这个是别人的板子的实物电路,难道设计有缺陷?

几年没搞电路了,忘没了?谢谢各位指点,我再看下.这个电路用起来容不容易坏,真是少了两个二极管??

网友C:
4个二极管都应该有,所以少了2个

楼主:
我怎么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二极管的方向是不是反了?

如果再加二个,该怎么放二极管?

网友B:
没反,自己去想

网友D:
不过, 122,127 内部有这反向二极管, 如果脉冲频率不高的话, 是可以省去外部的二极管的

楼主:
哪位大虾能给讲讲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又翻来电子技术看了半天,还是忘得太多.请不吝指教.

网友E:
两个二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啊

因为电路中有电感元件,在电流突变的情况下,电感会产生瞬时大电流啊,一般都会比VCC大的多,导致电路中元件打坏!
因为瞬时电压比电源电压VCC大所以要把二极管的负极和VCC连啊!看上去是接反了,其实正起着保护作用呢!正常情况下是不导通的!
现在应该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