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08-05-07):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用了一个TLV5620,四路8位的DA,在上电还没有跑程序的情况下,输出电压总是很不稳定,在0到参考电压之间跳,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B:
查下基准电压,也可能DA芯片需要初始化一个初值。

网友C:
0-参考电压跳应该是初始化问题

网友D:
把LDAC、LOAD管脚上拉

应该为上电时DAC工作状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