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KHZ的振铃信号怎么把它滤掉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5-09):
用带通滤波器

网友B:
滤波器

就是,滤波器那么多,网上随便找个就行

网友C:
要看你有用信号是多少频率的

因为滤波器也不是全都能滤掉.
以2阶滤波为例:10倍频率40dB,即滤波器截止频率低于信号频率10倍,信号幅值衰减40dB(100倍)

网友D:
好象是带阻滤波器吧

好象应该用带阻滤波器吧,还有一种叫陷阱滤波器的不知是不是相当于带阻滤波作用的。

网友E:
根据实际情况

更具实际情况可选用带通滤波器或低通滤波器!

网友F:
带阻啊

   你要把40KHZ的信号去掉当然用带阻滤波,又名陷波器.如果要保留40KHZ的信号,就用带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