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看看这两个315M发射电路哪个更好?为什么?

楼主(2008-05-10):
抄了一个老外的315M发射电路和一个国内的315M发射电路,请教各位大侠:这两个电路哪个好?并分别讲讲原理

楼主:
第二个图

楼主:
不好意思,重复了,再来

楼主:
是没有人感兴趣还是没人知道呢?

盼高人!!!

网友A:
国内都用滥了的低廉发射电路,还老外的?

楼主:
终于有人来看俺了,高兴啊,谢谢啊

呵呵,第一个是国内的,第二个确实是我抄的板呀.希望一级菜鸟来给俺讲讲课.俺先抛点砖头:
  先说第二个电路.
  左边是315M频率产生电路,I/O作为电源控制;右边的I/O是数字信号,调制315M的载频,经过右边的发射电路发射出去.也就是一个fsk,不知道对不?
  第一个电路:
  上面是315M产生部分,下面的I/O是数字信号,来控制315M信号的产生和发送,即OOK;
  不对的地方,希望各位大侠指教呀!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来给俺讲讲呢?

    错了,第二个电路应该是ask

网友B:
第二个用的比较多

第二个用的比较多,现在遥控玩具上都用这个,结构差不多,还是有点区别,第一个三极管起载波作用,第二个起放大,

网友C:
是这样啊

网友D:
第二个好点

网友E:
我觉得第一个好

采用的陶瓷振荡,频率稳些

网友F:
第二个好

第二个的传输速率要高一些,因为第一个是靠下面的三极管的开关才能够震荡起来,因此不同的码率会导致不同的效果,第二个则不一样所以第二个会好一些!

网友G:
第二个没有扼流电感,这点不好。
不知说的对不对

楼主(2008-06-11):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同意ghost8017的说法;

网友H:
第2个好,都是OOK

网友I(2009-10-08):
我也在做这样一个电路,但是市场没买到现成的扼流圈,如果要自己做,需要用什么规格的线?怎么制作呢?

网友J(2010-06-30):
第一个可以不用下面的三极管啊。

网友K:
做车钥匙啊~

网友L:
第一个的OOK的速率一般不超过10Kbps. 第二个的可以达到100kbps

网友M:
LS正解,第一个每个脉冲都要经过起振、停振的过程。

另一个影响就是第一个直接耦合到天线,天线会对振荡回路产生影响;第二个则不会
山寨的省钱都是以极大的牺牲性能、稳定性、可靠性为代价的。

网友N:
直接用113吧,一颗IC搞定,PLL锁相环技术。频率稳定,免调试且一致性好。

网友O(2012-10-30):
3# sfofyyy 能把具体的参数贴一下吗

网友P(2012-11-29):
回复 楼主:
电源控制作用是什么? 有需要通信 就打开电源I/O,产生频率?

网友Q:
第一个好  距离远  稳定性好

网友R(2015-02-01):
为了省电

网友S(2015-03-09):
是否可以把第一个和第二个接合器起来考虑,取他们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