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电路的串并联关系,紧急!谢谢

楼主(2008-05-12):
(无正文)

网友A:
先用个 三角转Y 就好分析了

网友B:
有个定律还是什么的

和这个图基本一样,分别计算每一个回路的电流和电压
然后取矢量和

网友C:
正解

R1 R2 R3构成一个 三角形电阻 转化成Y形电阻之后

网友D:
不必星三角变换吧?

就是桥,电源在一对角线,R3在另一对角线。

网友E:
如果R1是47K

如果R1是47K,在此电路R3没用,混联后的阻值为47K

网友F:
re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4&t=2959930

网友G:
楼主用总线连电阻. 牛X

网友H:
同意楼上

不服不行

网友I:
纯混连都不会算?

网友J:
有问题

电阻质都不同那就有问题了

网友K:
晕,混连电阻偶也忘记怎么计算了

网友L:
最基本的,列回路方程不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