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那两个电容是干什么的,好像没什么用啊?

楼主(2008-05-12):
大家帮我看看那两个电容是干什么的,好像没什么用啊?

楼主:
那两个电容指的是74LS244芯片上面的两个电压

那两个电容指的是74LS244芯片上面的两个电压,那一部分电路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没什么可说的

滤波作用

楼主:
楼上的问一下

它是怎么样对电路实现滤波的,既然是滤波的话,用一个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两个,而且其中一个还是电解电容?

网友B:
低频高频

网友C:
低频高频滤波。

网友D:
低频高频滤波

低频高频滤波

网友A:
菜鸟来乱答问题了

电解电容容值大,滤高频,非电解电容小,滤低频。

网友E:
楼上刚好说反了

网友A:
抱歉

楼上说的对,我说反了,不好意思

网友F:
开心一下

网友:
是滤高频的,电解电容是储能用的

网友G:
大家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H:
菜鸟行天下

顶下

网友I:
准确的说叫去耦

网友J:
不就是旁路电容

一般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不知道对不

网友K:
消振和滤波

消振用的吧?那个电解电容是滤波

网友L:
大电容是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反正都是旁路电容

网友M:
呵呵

基本上每个电源处都有这对情侣呀.
呵呵.

网友N:
一个滤高频的,一个滤低频的

一个滤高频的,一个滤低频的

网友O:
........

一个大的给单片机供电滤波 提供瞬时脉冲电流
小瓷片电容是旁路去耦 提高电磁兼容性能的

当电片机输出一个很陡的上升沿时 电源端需供一个瞬时大电流 如没电解电容  大电流在经过+5V的铜箔时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压降 加了电解 则瞬时大电流的电荷可由电解提供 从而保证了电片机供电的稳定

网友P:
学习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Q:
滤波作用

滤波作用

网友R:
以前的理解是滤波作用

现在的理解是小电容滤高频,大电容滤低频。

网友S:
这种电路直接用一个104就够了

47u+103没什么特别好的效果

网友D(2008-10-21):
电源都这样

电源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