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和地之间接一大堆电容

楼主(2008-05-13):
电路图的最下面经常看到电源和地之间接一大堆电容,接多少个,接多大有规律吗,高手帮忙讲一下

网友A:
作用

一般是为了生成PCB时,会生成滤波以及退耦电容

楼主:
数量

电源和地之间加电容退耦作用我知道,但是也没必要加十几个或者更多吧

网友B:
一般每一电源引脚接一个旁路电容去高频干扰

离电源较远的地方接去耦合电容

网友C:
每个电源应该都要加一个

原理图中是为了好看才画在一起 的.PCB中应该画在芯片电源管脚处.尽量靠近芯片

网友D:
原理图上一大堆,到PCB上就要分配给相应的IC和电源入口。

网友E:
主板上CPU插槽周围更多呢

网友F:
一言难尽

网友G:
怎样驱动LD??

网友H:
一般每个芯片的每个电源引脚都要有一个0.1uF左右的滤波电容

根据具体情况的不一样,还会增加另外的电容,例如频率特别高时,需要接更小容量的高频电容;电流很大时,还需要接容量大一点的滤波电容。

网友I:
电容多可以加快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如果用单单一个大容量的电容的话,会使充放电时间减慢,所以就用多个小容量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