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想把元件放在bottom层,是不是要自己改封装阿???

楼主(2008-05-14):
(无正文)

网友A:
不用吧,封装不是一样的么?

网友B:
不用改封装

网友C:
修改器件所在的层就可以了

网友D:
用右键点中器件,再在键盘上敲L键即可

网友E:
多点点,你会发现很多有用的功能

网友:
小弟啊,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F:
继续努力啊

楼主,要继续能力啊.

网友G:
re

修改元件所在的层就可以了

网友H:
修改器件所在的层就可以了

修改器件所在的层就可以了

网友I:
你看看

不用改了,封装是不一样的,顶层你你布线层设置不就可以了,不要再加什么封装

网友J:
器件属性里改成buttonlayer

网友K(2008-06-26):
不用改封呀!

只要将器件放入底层就好了:先中要改的器件,点击Query/Modify  Layer选择Bottom就好了,注意器件会自动镜射.(PowerPCB中)

网友L(2008-07-26):
俺用99SE的,直接双击,然后选择bottom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