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

楼主(2008-05-17):
   我在进行PCB布局时发现单片机某些焊盘显绿色,检查之后并不是元件发生重叠,移到空旷处仍显绿色,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还有线留在焊盘上,没清理干净?

是不是还有线留在焊盘上,没清理干净?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脚属性里面的板层没有设置对呀.

网友C:
RE

  板层设置问题.

网友D:
DRC规则设置的问题

DRC规则设置的问题

网友E:
单片机管脚密!

单片机管脚密,设置一下焊盘线条间距!

网友F:
RE

把线间距设置一下。如图:将图中间的间距从20mil改小点。

网友F:
RE

我自己的设置是20mil,你的默认设置可能不同,改小点就可以了。

网友G:
可能元件封装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