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获得高Q值电感线圈?

楼主(2008-05-19):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尽量粗、短、电阻率小的导线绕制。

如果是高频信号,由于趋肤效应,则应该使用多股并绕,以增加表面积。

网友A:
呵呵~~~不知道楼主用来做啥的,如果是谐振用,

还是晶体或者镀银陶瓷谐振腔等容易弄个高Q值~~~

楼主:
圈圈

LC振荡用线圈

与磁罐有无大的关系?

网友A:
没研究过...应该有一定关系吧,因为磁芯也会耗能

网友B:
有芯的,关键就是芯了

看磁芯材料的 Q 值 (tan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