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热电偶电路前级放大电路和后极AD都有问题~

楼主(2008-05-25):
把热电偶信号直接加到后极AD,明明是正电压的mv级信号,测出的AD确是负的,FFF6往上波动,前级放大也有问题,用手摸热电偶热端,用电压表测量输出信号不断上升,经过仪表放大确下降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冷端用18b20补偿的~

网友A:
先测试你的电路

如果有信号源的话,可以先在输入端上用信号源模拟传感器输入。如果实际接入了传感器的话,可能要看看你的屏蔽层是如何连接的

楼主: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输入短路后,测量了一下,输出等于参考电压,倒是没有问题~

至于AD转换器,他的测量范围从-32768到32767, 其中0v对应0x0000,满量程对应0x7fff,-1LSB对应0xffff,NEGATIVE FULL-SCALE对应0x8000,我因为AD是单端输入的,所以测量出来的值不应该为例如-10LSB(0xfff6)的~

其中AREF为2.5v电压基准,很准,ADS1100 VCC为理论为5V,实测5.09V左右(这个AD芯片使用电源电压做参考).

网友B:
我也正好在做这个测温电路

你可以两级分开调试,先调好AD
你的AD采集电压确定行吗?可以输个电压进去看看输出对不对?
前面应该没什么问题的,一个仪表放大器

网友C:
电路错误

热电偶需要恒流源,你没有加吗?

楼主:
顶一下~听听别人意见~

dd~

网友D:
别太相信AD之后的数据

直接用高精度电压表或示波器测量C17和热电偶两端电压、波形

还有注意AD620的输入共模电压,因为是单端供电。AD620的REF脚并不能改变AD620输入端的共模电压范围,只能改变输出端信号的共模电压

网友B:
热电偶需要恒流源,你没有加吗?

xzl:热电偶不需要恒流源的,它是电压输出型。
仪表放大器应该是AD623

楼主:
没一个人说到相上~叹一个~

~~~

网友E:
AD620是不是应该正负供电好一点呢啊

AD620是不是应该正负供电好一点呢啊

楼主:
~~~

硬件目前测起来问题还比较多,硬件上主要是干扰太大,数字地和模拟地竟然有1.30多mv,软件上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问题绕过去了,测了一下,效果还可以~

网友F:
~~~~

俺知识有限,所以只DD

网友G(2010-01-24):
新手,顶一个

网友(2010-07-20):
热电偶负端用一大电阻(高阻值)拉到1/2VCC去

网友H:
AD623要偏置的,也就说热电偶的一端一定要接地!

可以看一下AD623的内部电路!

网友I:
图都不全,怎么分析呢?

网友J:
用这个的贵的冷锻补偿 还不如用专用调理电路

网友J:
现在又很多的 专用调理电路像什么7765 简单又便宜就是哪个 555组成的压控振荡器来做

网友K:
运放无直流偏置,热电偶的两个输出端对地各接一个兆欧级的大电阻试试看。另外输入端还需要EMC滤波。

网友L:
为什么你的AD时钟和数据脉冲都接模拟电源(AVCC)上拉?没有模数分离?

网友M:
一个热电偶IC就能解决,不要搞这么复杂。

楼主:
:$   好几年了还有人顶啊!:lol
  后来没有采用这个电路,换了别的电路!
  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在于AD623对于共模电压有一定要求,解决办法是热电偶的一端电压抬到2.5V,REF可以接地,热电偶的输入信号要加阻容滤波,输出最好也加阻容滤波,之后过一路运放组成的电压跟随器
  还有一种办法是采用正负电源!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后来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再没有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