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流电路

楼主(2008-05-26):
  哪位大哥帮帮吗?输入直流为3V的,输出为恒流电路怎么画啊?

网友A(2008-07-08):
这个应该可以吧!

用一个很简单的恒流源就可以的了~~~

网友B:
需要的配件

电路中要有一个电流采样电阻,要有一个电压比较器,至少要有一个电压基准源,还要有一个三极管,这样就可以组成一个恒流源了.

网友C:
画个图学习一下

三楼的高手画个图试试

网友D:
说清楚恒大小流!

小电流用三极管加电阻应该没什么,大电流的建议你还是选用开关电路.我记得在工厂做设计的朋友给我一块烧坏的恒流板子,好漂亮,双面贴告.in12v out300ma电路主要由一个比较器和–个TIP41组成,供电给一个1W的LED.我一看笑了,LED压降才3-4V,TIP41要承受8.5V的电压300ma的电流,这时TIP41的功接近3W.没有散热器条件下很定烧坏.

网友E(2008-08-08):
加撒热片,还加个风扇吹下!!!

网友F:
简易恒流

将3V DC 接在功率三极管的基极,射极通过电阻R将接地。在集电极边得到的是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