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1的作用

楼主(2008-05-31):
(无正文)

网友A:
过压保护

网友B:
继电器里面是线圈

上电的一瞬间电流变化很大,会产生大电压,加个二极管可以保护继电器

网友C:
VD1可避免Q1处于过渡状态

提高JP1动作可靠性

楼主:
是否接错

电路是快速吸合,延时2S左右释放,

VD1的作用本应好解析,

但实际电路中的C4极性标识和接法均为+接地,

且IC1为L时,Q1的B有0.7V电压???

网友D:
呵呵

D2左边的电压是缓慢上升的,不加VD1则三极管必然会有一段过程工作在放大状态,VD1的作用是让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C4的极性肯定接错了,且我认为C4的值过大。呵呵

网友E:
是一个用来减短开关开启和关短速度用的

网友F:
支持6楼的说法,

6楼能否分析一下具体的电路?

网友G:
学习

看来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