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PROTEL,画了个图,大家教我如何改进

楼主(2008-06-05):
大家教我如何改进

楼主:
原理

  我是找了个简单的板子照的画的

楼主:
求助

第一  就是那种四个脚的开关 怎么画发才正确。
第二  就是 PCB里面的层怎么分啊  什么顶层 啊底层啊 什么的  哪层改画什么东东啊 书上都没有 郁闷的不得了

  画了一天才画了个这个小东西 真累

网友A:
按键引脚中穿线太多了

网友B:
连线应该尽量的短

连线应该尽量的短,

网友C:
轻触开关在原理里面选择2个脚的

封装四个脚,两个为一组,使用同样的编号就行
原理比较混乱,不容易看清楚,建议整理线条,清晰明了为好

网友D:
继续

轻触开关在原理里面选择2个脚的
封装四个脚,两个为一组,使用同样的编号就行
原理比较混乱,不容易看清楚,建议整理线条,清晰明了为好

指的是什么 用两个两个脚的开关代替一个四脚开关吗?

网友E: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那两个脚是通的

当按钮按下去就通,所以另外两个脚在没按之前就是通的.
能在TOP布通的尽量在TOP层布.线不能太细.

网友F:
游戏手柄?

网友G:
呵呵

我也是刚学,呵呵,共勉一下

网友H:
1、没画禁止布线层(KeepOutLayer);2、想法画成单面板

3、线太细,自己去看书、或上网看教材学会修改
4、要学会自己做元件、做元件封装,这样你就知道“四个脚的开关 怎么画”了

初学的话最好还是找本书看,对着教材边学边做,
网上问的话很不系统的,你永远都会学不全,永远都会有一大堆不知道的问题

网友I:
线太细太乱,这样可以做成单面板

网友J:
也说一下

1。没有机械层
2。焊盘偏小
3。布局不紧凑,浪费空间
4。没必要做双面的
5。从图上看,线径偏细,
多看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K:
原理图画行太乱,可读性太差

PROTEL中原带的例子都很好,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L:
为什么要做成单面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