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51的ISP下载电路,可是出问题了。

楼主(2008-06-07):
如图,第一张是到单片机的最简电路。第二张是复位电路。第三张是74244的下载电路。其中第三张的J9端接并口,接线方式是参照网上的原理图连接的。接线应该没问题。可是通电之后,下载软件时,却有提示如图四。我仔细检查了焊接,确保无虚焊。然后除了不能下载之外,单片机工作正常。我就纳闷啊,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
还望awey大侠指点一下问题可能处在哪里,谢谢。也希望其他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我确保连线没有连错。

楼主:
re

怎么没人帮我解答呢?

网友A:
RST有问题

RST对GND的电阻太小,无法把RST拉高变成高电平
244要用HC系列不能用LS系列

楼主:
谢谢七楼的建议,我去改一下。

网友B:
74244的2,4,6脚加个4.7k的上拉吧,下载线不能太长,最好不

网友C:
复位电路明显错了

1、C3接错了,可能是你的图画错,
2、R1、R2的值不对74HC244驱不动

建议:
C3下脚接RST,R1改成反接的二极管,R2改成4.7K或10k的电阻

3、并口下载线应该有短接用来识别的引脚,你没有接线,因此无法识别

网友C:
还有,缓冲门电路一定得用74HC 或者74HCT的,

74244或74LS244是不行的

S51和AVR下载线是一样的

http://www.dzcpkf.com/scjs/sort0183/46557.html

 相关链接:http://hi.baidu.com/5281566/blog/item/33f46bec6f9882d02e2e211f.html

网友D:
你的复位电路不对

那个电容一直连接到VCC,起不到保证复位时间的作用。

楼主:
感谢XWJ给我的建议!

我初学单片机,很多不懂的还望大家多多指导!
不过还有问题:
1,如果C3下端接RST,则开关S1闭合时电压变化是平缓的而不是突变,为何要这样接?突变的电压不能复位???
2,如果说R1,R2的值不对,那具体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会驱不动呢?我的理解是通过分压使RST口电压维持在低电平,S1闭合时则为高电平。难道还要考虑电流的影响?
3,我这里为了方便连接就直接画个SIP6的接口,实际上的并口我把有些脚短接了。
4,为什么一定要用HC系列的呢?功耗原因还是电流原因,能具体解释下不?
再次感谢!

网友E:
好奇

为什么不能用74LS244?有什么机密呢?

网友F:
复位电路就不要在这里问了

找本书看

网友G(2008-07-15):
为啥要用HC不能用LS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H:
HC LS

电平不一样啊
一个是COMS 一个是TTL的
要是不懂的话,去随便找本职高的教材看看,都有讲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