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三极管接法有误吗

楼主(2008-06-10):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三极管接法是正确的吗?我的数码管用的是共阳,感觉三极管这样接不太对,三极管导通应该是P2口输出1,但这样射极输出不是低电平吗?这样能选择相应的数码管吗?请大家给看看,谢谢

网友A:
有误。

有误。与数码管相接的三极管应该用PNP管,象蜂鸣器那样的用法。

网友B:

看你这电路中三极管导通是接到+5V,那你那些7段数码管要选用共阳的就好!但是这个电路最好加个LED驱动电路,调整LED数码管的亮度!

网友C:
有误,你可以考虑用PNP三极管,但在数码管端还需要限流电

网友D:
你的数码管用是就是共阴呀!

网友E:
用PNP,集电极串限流电阻

网友F:
应用pnp三极管,位扫描用限流电阻

网友G:
怎么就没人说这样可以呢???

网友G:
由于是共阳数码管,可以不用排阻

网友H:
用NPN管是可以的.

因为P2口输出1,发射极输出高电平.

网友E:
用NPN不好

P2输出1时 此时的三极管不是在饱和导通状态,所以得到的电平要比电源电压低很多

网友I:
共阳数码管三极管接法就没问题

网友J:
这个电路也可以实现显示的

这个电路应该也可是实现功能的

网友K:
显示是可以显示,不过有点问题罢了

最主要的是亮度不均。

按LZ设定的条件:数码管用的是共阳的,NPN管驱动的话,
应该这样:
1、三极管基极电阻(4.7k)可以去掉,自己短接,此时为设计跟随输出
2、LED段的上拉电阻(510欧)应该改为串联在IO和LED段之间
3、位选通位电平 为高电平,段驱动为低电平点亮

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G:
这样改一下,就好了

将所有阴极串入一限流电阻,去掉三极管的基极是阻

网友L:
re

什么参数也不标,这样的习惯很好.

网友M:
最好用PNP

  单片机的主要任务不是“驱动”而是提供“电平”

网友N(2008-08-10):
PNP

没错,应该用PNP的三极管

网友O:
15楼说的CBD了.

还有就是P0口要有足够的低电平输出能力.而且LED宜用红色单管芯/笔画的高亮数码管.也就是尺寸大不得.

网友P:
不怎么好

没有错误,与周边元件配合就是不怎么好,改成下图试试>

网友Q:
PNP和NPN的都行

PNP和NPN的都一样.关键是你P0口要串个470欧到1K的电阻,P2[2:5]串的电阻要按8段LED全开的电流计算(40-80mA),假设你三极管β=100.那么三极管基极电流为0.4-0.8mA,这样算得电阻应该是4.7k.
以上针对小8段LED数码管.
对大8段LED数码管,P0口要另外加三极管驱动而不能直接驱动.
一般MCU吸电流能力比放电流能强.

网友R:
P0口的上拉去了,图耗电

网友S:
建议

前面朋友说的用PNP没错,但限流电阴应该放在段驱动上,否则会因为分流而引起显示亮度不平衡,比如显示1和8,亮度应该会有明显不同.

建议用以下方法驱动:

用PNP管,发射极接VCC,集电极接数码管共阳端,基极串接一电阻接到位驱动.
数码管的段线串接一限流电阻(100-470)直接接至单片机驱动端口.因为单片机(包括绝大部分数字电路)在低电平时有一定的驱动能力(点亮一只LED绝没问题的),而高电平的驱动能力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