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路评述!

楼主(2008-06-18):
请问此电路的可行性!!!

楼主:
与1M并联的为1UF

网友A:
乱来,胡来,

网友B:
不行,1uF也没用,+15V不成立.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一下.做些改进...

如果15V成立..可行吗...

楼主:
请问阻容降压输出的电压怎么算的?

网友B:
就算+15V成立,输出OUT也没法超过15V.

网友C:
看来你的电源电压220V

网友D:
唉,找死也不能这样乱来啊...

楼主:
见笑了.

这只是我的想法..电路设计的还是有问题.等有时间我把电路改进了再贴上!,谢谢各位兄台的指点!!授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