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19):
哪位给指点一下谢谢了^_^
1  放大倍数是不是(R1+R2)/R3?
2  C1,C2,C3和C4的作用?
3  A点可以连接到花圈处的地吗?还有就是左边刚输入那四个电阻和两个电容那样连接的作用主要是什么?多谢了!

网友A:
放大电路问题请教

 请问哪位知道功放电路中的双差分三极管,它的HFE对功率有没有关系呀?请指教一二呀? 我先谢谢了.

楼主:
谢谢tuwen^_^

多谢tuwen大哥^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