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Ants ,你这样的想**死人的!!!

楼主(2008-06-20):
(本来发在“新手园地”版块了,后来才发现应该发在这)
简单的电热毯电路图,见笑了。

网友A:
这个好像不是电热毯,应该叫电炉.

网友B:
这样的电热能安全吗

网友C:
电热毯的电路都是这样的,你还能怎么样?

只是好的电热毯用的是高强度螺旋漆包线,就算折叠也不容易弄断罢了

网友D:
俺认为电热毯还有很多可改进的地方

目前的产品,能产生较强的电场及磁场,对人体是有影响的。

可供参考:

1、电热线改用屏蔽线,中芯线为电阻率大的合金金线,发热主体,而外层的电阻率小的编织层,尾部短接。电气上保证零线接屏蔽层,这样可起到很好的电场及磁场屏蔽;
2、增加温控器,增加舒适度;

网友C:

“电热线改用屏蔽线....  电气上保证零线接屏蔽层”
....

我是在是无语了...

网友D:
欢迎讨论

此屏蔽线,非市面上的屏蔽线,而是在现有电热毯专用的电热线外,包一层编织屏蔽层及高温耐折绝缘层。

如此一来,安全性更高了,至少发生漏电时,不会危及人生安全。

需要一个电路,自动切换相线与零线,让对地电位低的零线,接在屏蔽层上。

网友E:
电热毯电路图『原创』

这个电路太简单了,也不安全,也没有任何保护.

网友F:
自动切换相线与零线

安全上可靠么

网友C: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哪根线"对地电位低"???

网友F:
有个保护接地线嘛

网友C:
唉,

你看到哪个电热毯有“保护接地线”?
就算你做的有,但又有多少人家里是有“保护接地线”的?
那些没有的怎么办?等着被电死???

做设计的最要谨记的就是:
不要以你的 想当然 去猜度别人,要多想想别人“乱来”、“不懂”、“没想到”、或“不正规”时的情况!

特别是人命关天的事!

网友F:
加个漏电保护器

网友D:
re:xwj

相/零线自动识别这活儿难吗?

网友C:
13楼正解!

最好就是插头式的,主意保护动作电流不能太大!

请教 电动蚂蚁:
在没有地线的2PIN插头时,你怎么保证安全可靠的做到“相/零线自动识别”???

我确实很想知道。

网友D:
两条线对大地的交变电场

就算三相用电不平衡,也相差近十倍。

网友D:
re:LGZ2006

没有对大地形成回路,漏电保护器没用。现说,现在谁家没装漏电保护器啊?

人躺在床上,有漏电的话,也要有两个漏电点才会发生触电,一个漏电点,只会对站床下的人“有作用”。

网友C:
希望能看到你的图,然后大家一起来鉴赏鉴赏

网友C:
一个漏电点,只会对站床下的人“有作用”。

“小子,该起床啦~~~”

俺拍你一下,然后...

“现在谁家没装漏电保护器啊?”
--1、没有的多着呢
--2、入户总漏电开关的整定电流???

网友D:
图俺没画,只是想了想而已

设一个表面积较大的电极,这个电极是悬空的,与大地形成一个电容。

市电接通后,分两次检测两条线路对这个电极间微弱的电流,即可判断出相/零线,我想是可以实现的,MOSFET的输入阻抗,够了。

网友D:
re:19楼

你用俺这个“方案”去做,不会发生你在19楼的事情,能不能发点小财,就看商业运作了。

网友C:
呵呵,要发财你自己去发吧,别害我

1、我根本就不同意,甚至是反对你的“方案”
2、要“发财”的路太多了,也不靠你这个
3、有“方案”不代表能发财...

网友D:
能不能做得看工程价值

电热痰本身是面对农村、县级城镇用户,价格比较柯刻。
我**这个的“认为”:就算是驱动几K皮法的栅电容,这个检测电极对地的电容量达到10pF,栅电容上分得一两伏的交变电压,就完全可实现了。这不是想当然。

网友C:
既然知道是面对农村,那就去想想我12楼、19楼贴总的可能性

更直接的是:
想想成本、利润、市场问题...

网友D:
农村市场需求也不是一成不变

现在都知道电热毯的电场对老年人有害,改成屏幕电热丝,加上电源极性检测,成本增加不过20元,加多10元的销售利润,我想是可以被接受的。

一个产品,操作得好不好,主要看商业运作。得有本钱先把概念给它炒起来...

网友D:
其实

就现有的电热线,对折了再盘线,电场也会小很多,别的啥都不改,为啥没人去做呢?

不解...

网友G(2011-11-06):
1# bruin_2008 今儿拆了个 调温型的,结果就这样 用了一个4007弄的   还敢用吗? 呵呵

网友H:
以前用过,现在不敢用。建议还在使用的,睡觉之前捂热被子,睡觉时断开电源,应该安全了。

网友I(2012-08-18):
。。。。。。你果然是个黑商

网友J:
这开关画的,直接画在二极两端,一目了然,总体来说这电路画得很失败!

网友K(2014-01-28):
看看淘宝上牛人设计的

网友K:
是8位单片机做的,这里有说明书下载

网友L:
图中1是低温,2是高温,都标成高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