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一起探讨下7805内部电路原理图工作原理

楼主(2008-06-24):
附有等效原理图和输出波形图
哪位兄弟能解释下输出波形为什么有个"梯度",而是不是一下子跳跃成5V输出呢?
小弟模电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楼主:
问题一

输出波形图中跳跃的地方,也就是打问号的地方,是等效图中哪部分元器件发挥作用的呢?

楼主:
再发一张整体的等效图帮助大家理解

楼主:
等啊!

那个等啊*******

楼主:
进来的多,能回答的很少呀

网友A:
误差放大器转换速率

网友B:
应该是过流保护那块起作用

楼主:
7楼: 误差放大器转换速率

引用 网友A:
7楼: 误差放大器转换速率
能解释下是怎么工作的吗

网友A:
我说不清,就象许多OP都有带宽限制,比如普通LM324

就慢,表现为对高速脉冲响应边沿变缓

楼主:
10楼: 我说不清,就象许多OP都有带宽限制,比如普通LM324

引用 网友A:

10楼: 我说不清,就象许多OP都有带宽限制,比如普通LM324

就慢,表现为对高速脉冲响应边沿变缓

RE:但是我想7805这里面好像没什么脉冲啊?

明天我再发一张7805内部等效电路响应顺序的图给大家看看

楼主:
8楼: 应该是过流保护那块起作用

引用 网友B:
电路欣赏 ←返回版面

8楼: 应该是过流保护那块起作用

能说明下你的想法吗

网友C:
78x系列属于串联调整稳压

在输入-输出特性图可以看出,当输入电压低于6.5V时,输出达不到5.0V.这意味着,它不能很好工作在电源6.5V以下,或说要求压差不小于1.5V.
实际上,斜线以下部分不是它的正常工作区域,不用理会他.

网友D:
看不懂Q19

网友E:
14楼说的对

这个图只是Vi-Vo曲线,和转换速率等根本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路欣赏

16楼: 14楼说的对

这个图只是Vi-Vo曲线,和转换速率等根本没关系。

不能这么说吧,从Vin-Vout图上可以看出很多东西的
如开启电压(大约3V)等等

网友G:
期待更多高手的解惑哈

网友H(2008-07-27):
唉。。。怎么说呢!

网友I:
继续关注……

继续关注……

网友J:
14楼

在输入-输出特性图可以看出,当输入电压低于6.5V时,输出达不到5.0V.这意味着,它不能很好工作在电源6.5V以下,或说要求压差不小于1.5V.
实际上,斜线以下部分不是它的正常工作区域,不用理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