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问题请教

楼主(2008-06-27):
请问哪位可以给我指点一二,我做了二台功放它的工作电压相同.但是输出功率不一样,一台输出有480W,一台只有400W这二台功放的材料只有三极管的放大倍数不一样,三极管是A1266和C3198它们的HFE不一样,一台是Y档的另一台是GR档的,是差分是双差分.我由GR档的功率就是480W.Y档的就只有400W.请问哪位高有指点一二啊?
       我在这先谢谢了.我的邮箱是        JM720609@126.COM

网友A:
不是深度负反馈的话(开环增益低时),增益受三极管影响

自己用示波器看看或者计算下、或者仿真下都可以判断的啊

而且,图都没有,别人怎么讨论???

楼主:
我发SCH

我将SCH上传,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问题?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8/2007812202730815.pdf

网友B:
5驾马容易伺候吗?

这个功率级不如改玩Class G/H 动态供电,只要切换速度够快,电源抑制比做好,可具有AB类音色,接近D类的效率,散热系统简化了,综合成本增加并不多

网友B:
传统AB类功放的问题

主要是电源利用率低,经过我的测试,发热量最大的情况,发生在输出功率为削波时输出功率的1/3处。

而多数情况下,功放恰好工作在个功率处,此时放大器的效率仅30%

因此可以认为,小功率输出时,供电电压为额定供电电压的1/2即可,大动态到来之时,高速开关将电源切换到额定电压,可大幅度降低发热。

网友C:
楼主概念不清

输出分别为480,400W是指什么?
增益不足?失真限制?温度限制?

楼主:

6楼的朋友,输出分别为480W,400W是指二台机器的输出功率不一样大.

楼主:

(Class G/H )动态供电,这个方式是不错,有请4楼的朋友可以提供一下SCH给我做个参考呀?    谢谢了

网友D:
呵呵,叫赖董打电话给我吧,

几天就可以帮你们搞定了,而且收费合理,童叟无欺,

网友C:
****输出功率

这样的描述太含混.
专业人员之间交流时可以这样省略表达,对于诊断技术细节问题可不能这样地.
既然是做功放的,就必须知道在"输出功率"前面还应该有几个字,还得说明输入输出条件.
交给edanzg做也行.

楼主:
9楼

9楼你说话注意点说.你要拉单你有本事你就去找赖董呀?

网友D:
哈哈,对不住,开个玩笑的,老兄你言重了,请不要在意呀

以你们现在的实力,根本不需要外人去参合,再说我也没有那个本事去找你们老板,不过如果是5年前的这个时候还是有可能的。
说说你那个功放,架构还是挺漂亮的,但电源部分比较薄弱,功放的电流放大不是很强,而那个静音电路是当初小胖子和我给MA调的,很荣幸你们现在还在使用。

楼主:
12楼的朋友

对于我个功放电路上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要和个位朋友们说的是在差分电路上的三极管的HFE问题。我这二台功放参数是一样的,在差分管的HFE不一样,对输出功率的影响。我将输出功率小的这台换上GR档的三极管功率就相同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问题是三极管的HFE对功率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不是三极的HFE对差分输出电流的影响,以至功放驱动电流小。

对于这个电路,和你说的有一点不一至。我到这个新厂才二个月。这个机器是在我在老厂做的。这个电路也是我之前在给松下的一个机器上有使用过的。以老兄之言是有点过约,这只能说明此电路太普通了。

网友E:
額定功率

放大器主要的還是靠前面一二極的放大電路來實現的,前面的BJT的HFE就顯得非常重要的了。

网友F:
抄板抄到四不像,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