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做一个小功放,

楼主(2008-06-29):
要求:有电源部分,用电容降压,输出功率8W,其他无

谢谢各位

网友A:
用电容降压??? 什么意思? 找死啊?

网友B:
这个功放有难度

网友C:
说得具体点

网友D:
想用什么IC

可以做,不过用电容降压不是怎么理想

网友E:
电容做压降不稳定,不安全!

网友F:
功放

如剃须刀的充电电源就是用的电容降压。然后配一个386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