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光柱式直流电压、电流表”

楼主(2008-06-30):
一看到这个题目我觉着简单,不就是用些发光二极管来表示电压和电流吗!但越看越没有思路!
~~~~~~~~~~求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有几种做法

1.把输入信号A/D转换后经cpu处理,再点亮相应的灯
2.把输入信号同电阻分压,送电压比较器,用2块lm393四比较器可得到8档输出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LM3914啦

网友C:
直接并行AD转换器输出驱动LED

直接并行AD转换器输出驱动LED,显示形式就是二进制,将LED竖排起来也是光柱形式。

还有就是LM3915 3914以及LB1409等这些电平驱动IC.

网友D:
早期的“三用机”用的电平指标电路很多